各位大神帮看看,轧机上的刀片材料代用问题

楼主(2018-11-04):
各位大神:
          轧机中剪切机上的刀具,图纸要求用材料为4Cr5MoSiV,硬度为48±1。由于才2件尺寸不大,国内大部分厂家不愿意1吨的铁水去做,因此问,是否可用其他材料代替。
          请大神帮参谋参谋,是否可用6CrW2Si,其他用哪个好?

网友A:
好像不可以,6CrW2Si适合冷切,4Cr5MoSiV1可能更容易买到吧,中温性能(600度)还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可以,6CrW2Si适合冷切,4Cr5MoSiV1可能更容易买到吧,中温性能(600度)还更好点

感谢你的回答,4Cr5MoSiV1是美制H13厂家也不愿意用。

网友:
硬质合金刀片可以替代上述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4Cr5MoSiV1是美制H13厂家也不愿意用。

那你可以查查热作模具钢,看看有没有能替代的,4Cr5MoSiV1据说用的比4Cr5MoVSi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