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丝杆步进电机一般工作转速多少转

楼主(2018-11-04):
现在做一个推料装置,想用42丝杆步进电机跟直线轴承的搭配方式,1.5秒内来回推动114mm,也就是单行程57mm,轴向负载1KG左右,请问各位大神,我用这种丝杆电机能实现要求吗,我丝杆螺距选择8mm行不行

网友:
能。步进电机要计算扭矩,42步进不同型号扭矩不同,不同的驱动,电压和电流也不同,依据载荷选型即可。

网友:
转速有点低了,一分钟60转,好像容易失步,最好螺距选小一点的或者加个减速器

网友:
800~90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