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RE中如何装配拖链

楼主(2018-11-04):
大家谁有装配拖链的经验,用pore,装配完成后,输入数值可前后拖动一下。

网友:
前后拖东是什么鬼?

虽然不台明白你想要的效果

可以采取sketch 曲线, 阵列点
装配中 链点对点装配 曲线上的阵列点即可

网友:
坦克链太复杂了,这种操作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我可以按曲线很完美的装配上去,但是你说要可以动,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比如链条就可以搞成动的

网友(2018-12-04):
可以做出来,用销连接+角度约束,但是很麻烦

楼主(2019-06-12):
我试过了,用pore装配这个好复杂,没有sw来的方便

网友(2020-01-15):
铰链吧? 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