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标行业中零件的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8-11-04):
各位好!
       最近比较迷惑关于零件表面的的处理问题,因为身处非标行业,零件一般都是小批量的,基本上铝件喷砂或者阳极本色处理,钢件镀镍,一般表面硬度要求高的就镀铬处理。但是,外出看其他厂家的设备总感觉和我们不一样。
       所以想请教下各位,一般都是使用什么表面处理方式的?谢谢了。还有看到其他厂家的钢件表面处理后和我们的铝件感觉差不多,但零件本身是钢材质的,很是迷惑。

网友:
我们这都是铝件阳极氧化,钢件大部分就是发黑了,少部分镀镍

网友:
钢材:发黑,镀锌(白锌,彩锌,蓝锌),镀镍,镀铬(硬铬(抛光),装饰铬),喷粉。铝材:阳极氧化

网友:
钢件:镀镍,镀铬 ,发黑。铝件:阳极氧化,喷砂阳极氧化

网友:
铝的话本色氧极氧化,钢的话镀锌或者发黑,主要现在环境抓的严,表面处理周期都太长了,有的时候使用性能要求不高就哪个快做哪个

网友:
钢件处理跟铝合金氧化差不多就应该是发黑了,钢件发黑比铝合金喷砂氧化细腻一些

网友:
积分不够,评论来凑

网友:
是不是阳极氧化啊?

网友:
积分不够,哪里去凑

网友:
发对比图片处理好解释

网友:
不做化学或食品镀镍成本高啊,单为美观我们直接是镀装饰铬,钢件光泽镀锌,也有黑染,铝件本色或黑色阳极氧化,阳极氧化还是做的,不做用一段时间表面那叫一个赏心悦目

网友:
哑光镀铬

网友:
钢件:  DLC处理   QPQ处理,PIP离子黑处理    达克罗处理

网友:
钢 镀镍,少数 镀铬 铝 硬质氧化 本色阳极

网友(2018-12-05):
钢件镀锌 镍 铬都很多,我们公司用的都是镀铬(感觉有些设计师压根就不懂表面处理,直接抄的),个人看法就是要求不高用镀锌就好了,耐腐蚀性会差一点。要求耐磨耐腐蚀一点的选镍或者铬,需要工件表面硬度要求的就镀铬了,当然价格也是镀铬高点。

网友(2019-02-28):
前来观看

网友:
钢件:镀镍,镀铬 ,发黑。

网友:
我们这边自动化行业,钢材类的都是镀硬铬,没有要求的不在机台上的,发黑(最便宜),有的外国客户要求都是镀镍的。铝件,正常本色阳极,稍微要好看点的就是喷砂后本色阳极,再骚点,亮银阳极,好几种彩色的可以阳极。本人觉得细砂本色阳极好点。

网友:
之前不太清楚钢件镀锌、镀镍、镀铬的区别,看完帖子又学习了

网友(2019-12-06):
哇,这个学习了不少,瞬间清晰了不少

网友:
能说的出口的处理大致也就那些了,钢:自然/人工时效,热/冷处理,化学镀/电镀,发黑
铝:氧化,喷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