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让照相机可以旋转

楼主(2018-11-04):
请问把相机封装在一个箱体中,同时相机是可以旋转的,怎么设计这个让照相机可以旋转的,类似于旋转台

网友:
万向轴承可以么?

网友:
监控的那种回旋平台就可以啊,上下360度加左右360度

网友A:
摄像监控很成熟的技术到你这里怎么就成了难题?

网友:
找找360°旋转云台的资料看看,或许能给你更多的启发。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抽象,你的具体工况没有说清楚 ,方法很多,需要根据你的工况来旋转

网友:
标准件,买个现成的放箱子里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旋转的平台可以选购米思米标准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抽象,你的具体工况没有说清楚 ,方法很多,需要根据你的工况来旋转

问题的关键在于照相机要封装在一个盒子中,并且可以旋转,现在需要找到一种结构可以连接相机和盒子,相机上只有三个螺纹孔可以安装,别的地方没有可以安装的地方,我想问一下怎么设计这个结构啊?求助!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监控很成熟的技术到你这里怎么就成了难题?

这个不是搞监测的,是用来拍照的,所以不是摄像监控

网友(点评):
不论摄像还是拍照旋转机构是一样的。

网友B:
是相机放在盒子里面  并且需要旋转是吧 而不是和箱子一起旋转,那么箱子内部空间多大,能否加装电机之类的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搞监测的,是用来拍照的,所以不是摄像监控

那能麻烦告诉我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结构吗?十分感谢

楼主(2019-01-21):
引用 网友B:
是相机放在盒子里面  并且需要旋转是吧 而不是和箱子一起旋转,那么箱子内部空间多大,能否加装电机之类的 ...

内部空间大概35mm乘35mm乘20mm左右,不需要加电机,手动旋转就可以,重点就是设计一个结构让相机可以旋转不同角度,照相机不一定要放在一个盒子里,可以直接放在这个箱子中,应该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