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紫铜用什么车刀比较好

楼主(2018-11-05):
我这里长期做紫铜,机器数控排刀,有把刀粗车外径缠渣比较厉害,是车24外径的。用的是合金手磨刀,开排削槽,转速1500,留精车余量0.05。F0.15.型号用过T5 \T15\G8\G6X。用的比较理想的是G6X。主要出现缠渣的原因是刀具磨损或者刀尖合金掉很小一点。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推荐比较合适的型号。或者机加刀。

网友:
出屑槽不对

网友:
必须手磨刀!加皂化液加足~如果是计件的话,机床力气够大 刀子有多宽吃多宽转速能多快就多快!紫铜粗车断销是刀子没磨好!最后一刀10丝左右精车出来就很亮了 。你说的一阵一阵是刀子不够锋利。单边余量1.5以内的话g99 F0.3 走刀 Ra1.6 还是很容易的 !白钢刀易磨损千万别用!

网友:
转速越高,磨损越厉害,你把转速降到1000,走刀速度加到F250-300试一试,最后换一把刀精车

楼主:
看来期待中的高手还没出现。紫铜材料对刀具的磨损是很厉害的。经常做的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