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了解剩磁的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2018-11-05):
请问什么材料剩磁低且不导磁呢。而且硬度足够。铍铜,钨铜,奥氏体不锈钢这些怎么样剩磁是多少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什么叫剩磁低,什么叫不导磁?磁力泵/屏蔽泵有用TC4(钛合金)做一个重要的零件—隔离套/屏蔽套,这种材质电阻率高,切割磁力线产生的磁涡流小,强度高,对磁力线穿过,阻碍小,一般的304不锈钢比它要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剩磁低,什么叫不导磁?磁力泵/屏蔽泵有用TC4(钛合金)做一个重要的零件—隔离套/屏蔽套,这种材质电 ...

大神。就是我想找个剩磁低于20nT的一种材料,做转台用。直径两米负载200kg ,请问什么材料合适呢。

网友A:
看来不是一码事,你说的我不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是一码事,你说的我不知了

嗯没事。谢谢

网友B:
不锈钢SUS304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SUS304能达到这种效果的。

百度说是无磁或者弱磁。我不太懂,请问304的剩磁能否低于20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