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线项目策划

楼主(2018-11-05):
请教各位大神,最近在策划一个汽车部件的十几道工序的装配调试生产线。工序和方案都明确了,现在要展示给客户一个介绍书,给客户的介绍书不能太细,他也不想看,要给个可以介绍的PPT展示。老板要求一个方案介绍书一个项目可行性策划书。以前做的就是写个方案介绍一下就行,因为这个是大项目,没有做过,对方是专业性的大公司。老板就说让我自己看,就是怎么把东西推销出去~~~~~~~~~~~
怎么办,没有写过,请教各位给点意见或者有个提纲范本最好,先在此谢谢各位了。
还有一个就是,平常我们设备质保是一年。那一个全自动生产线是多久,有哪位做过的给点质量相关要求我看看啊,质保多久,售后一般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可以找我做个动画,整条线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我做个动画,整条线一目了然。

这些是其次,是不知道从什么方面去介绍。太细的老板是不关心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些是其次,是不知道从什么方面去介绍。太细的老板是不关心的

三维我们可以做。现在是设计图没有,只是流程做了方案是可行的。还有就是以前做的是介绍完说做就做了,这个项目大所以是引导客户做

网友:
介绍框架,再做个流程图就好,主要就是介绍你这系统怎么运行讲个大框架不用讲细节

网友B:
尽量详细吧,一是让供应商明白,二是以后要按合同验收,合同上没有的你以后没权再要求,再添要求除非加钱,还要看人家是不是有能力做。保质期一年是惯例,再大的项目也是如此,保质期是在验收以后再开始算的,项目大验收时间长啊,验收是因为设备完全正常运转,保质期一年很正常,人家买的外购件保质期也是一年啊

网友C:
了解下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着重介绍下,其他就说说你们这个方案的优点等等。对方有专业人士来的话,你们最好把方方面面准备得细一点,不要被人家问住了。。我们一般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详细吧,一是让供应商明白,二是以后要按合同验收,合同上没有的你以后没权再要求,再添要求除非加钱, ...

全自动生产线的也是一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下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着重介绍下,其他就说说你们这个方案的优点等等。对方有专业人士来的话,你们最 ...

问细的我不怕喔,我准备了。老板说主要PPT不能写太细

网友D:
做自动化项目策划,不需要对于机械结构设计了解很深奥,但对于工艺一定要滚瓜烂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自动化项目策划,不需要对于机械结构设计了解很深奥,但对于工艺一定要滚瓜烂熟!

这个我没问题,不怕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