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看下这个工艺

楼主(2018-11-05):
javascript:;  这是一个客户发的,关于喷塑的东西,上面这种纹路又不似菊纹,哪位大侠知道这种工艺是喷塑做的吗?纹路是什么

楼主:
javascript:; 这是局部放大图

网友:
会不会是在喷塑前,预先把基材喷砂弄毛点,然后在喷塑。

网友(点评):
不太清楚

网友:
磨细砂的?

网友(点评):
不太清楚,问过军工厂那边的人,说是象瓷白沙粒

网友:
纹路是粉体涂料固化后的自然外观

基材不用做什么机械处理,正常打磨光洁就好了

这种纹路其实是粉体的局限性,因为粉体的流平性没有液体涂料好,所以会有这种橘皮状的纹路,其实也挺漂亮的,

这个样品其实做的外观一般

网友:
看着像是喷塑,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好吧,那可能就是普通的喷塑菊纹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喷塑工艺,桔纹

网友:
有些像似喷塑,也带点磨砂的效果。

网友:
电泳后的纹路和这很像的。

网友:
文字应该是丝网印刷的

网友:
喷粉,可以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