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50/1500数控车床按下冷却键显示准备不足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8-11-05):
求助啊,SK50/1500数控车床按下冷却键的时候显示准备不足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上床一张照片什么的看看吧,描述不清楚啊,什么冷却键,是不是冷却液键啊?

网友B:
问了车间老师傅,说是:冷却液不足;冷却泵未工作;管道堵塞;冷却泵故障。依次检修确定是管道堵塞引起此报警,拆开冷却泵位置,清洗堵塞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床一张照片什么的看看吧,描述不清楚啊,什么冷却键,是不是冷却液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了车间老师傅,说是:冷却液不足;冷却泵未工作;管道堵塞;冷却泵故障。依次检修确定是管道堵塞引起此报 ...

好的,谢谢你,明天试试检查一下,看能不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