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这个小槽要怎么加工?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2018-11-05):
各位兄弟,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公司比较小,有个工件没铣床不知道怎么加工。大概形状如下图,请问底部那个小槽要怎么加工?方法越简单越好,没有尺寸要求,就要个大概形状。感谢各位啦????

网友:
把铣刀装在车床三爪上,工件装在刀座上,铣削

网友:
铣床整一火

楼主:
|holm发表于 11-05 10:48把铣刀装在车床三爪上,工件装在刀座上,铣削
思路不错,但工件比较大,高300左右,比较难实现

网友:
槽部铣通,然后再用同样的槽型块(厚度留出槽型的深度)焊补起来,修磨焊缝(端部氩弧焊),表面处理。

网友:
冷镦,做个形状类似的,用锤子敲一下。

网友A:
最简单,用手电钻夹个磨头慢慢磨呗

网友:
夹到万能分度头上,铣刀径向铣一下吧

网友B:
批量生产只有加工中心铣才合适了啊

网友(2019-01-29):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用手电钻夹个磨头慢慢磨呗

shabi

网友(2019-03-23):
把大概轮廓用划针画下  然后用磨机慢慢磨吧  相信铁棒磨成针的道理  只要坚持  一定能磨起来的

网友(2019-12-03):
引用 网友B:
批量生产只有加工中心铣才合适了啊

加工中心没法下刀,电火花靠谱

网友(2020-01-09):
要是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先加工,后焊接吧

网友:
考虑分体加工吧!加工后冷压装配或加定位销或螺纹后焊接。

网友:
你那槽是干啥的  如果形状不重要  横着用铣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