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口同步带周长尺寸可以定制不啊

楼主(2018-11-05):
设计一个步进电机需要用到闭口的同步带,然后由于机器的尺寸没有合适长度的闭口同步带
用开口的又不行,大佬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没啊,开口的接一块转圈时不顺畅

网友:
可以,贵很多

网友A:
用张紧调整同步带长度,使同步带长度符合常用的长度。不然就要非标定制,量少的话非常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张紧调整同步带长度,使同步带长度符合常用的长度。不然就要非标定制,量少的话非常的贵。

那还是加张紧轮吧

网友(点评):
同步带用一定时间会拉伸变长,不用张紧轮或张紧装置同步带会跳齿打滑。定制长度也需要张紧。

网友B:
闭口同步带是按照需求的周长,注塑做很长一个圆筒,然后按照你需求的皮带宽度切的,所以定做是可以的,前提是你得为做的那个“很长的圆筒”买单,或者整个圆筒都买了切成你要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口同步带是按照需求的周长,注塑做很长一个圆筒,然后按照你需求的皮带宽度切的,所以定做是可以的,前提 ...

恩恩,了解了,谢谢大佬

网友C:
同步带连接 用高分子的溶剂胶 胶水之外 要把皮带2边打成对齿 可以接驳起来,还得用一个加压加热的压机 设定一定时间、压力,等皮带温度到了冷却下来,放置一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连接 用高分子的溶剂胶 胶水之外 要把皮带2边打成对齿 可以接驳起来,还得用一个加压加热的压机 设定 ...

大佬这个建议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可以接一块啊,谢谢

网友D:
一般都是根据标准长度来做的吧,未必正好,需要有张紧轮,皮带根据标准规格进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根据标准长度来做的吧,未必正好,需要有张紧轮,皮带根据标准规格进行设计

恩恩,清楚了,谢谢

网友:
学到了一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