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缆车固定原理

楼主(2018-11-05):
这种缆车只有一边连着顶上的传送着,什么原理啊,不会在刮风的时候晃吗3 [% r* ^9 {6 |# D

楼主:
还有缆车过支撑点,是如何通过的

网友:
应该是通过重力平衡的方式了,如果坐一个人肯定翻掉了。

网友:
虽然连接点在一侧,但是挂点在中间的,挂点和整个轿厢的重心的一定竖直线上。

网友:
上次去黄山玩坐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