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8-11-05):
各位大神求教一下:我用齿轮齿条做传动机构,齿条固定不动,电机装在负载上通过齿轮齿条做上下运动,电机用的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请问如何做到精确定位?
上下位置加死挡行吗,如果加了怎样避免负载在到位后受冲击呢??
谢谢啊!!!!

网友:
负载多大,速度多快,要求精度多高,先把这些前提说清楚
别人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先说清楚,正常电机断电应该在碰到机械限位之前断电,否则很容易电流过大损坏电机
为了最大程度避免以上损坏,建议:
1. 用传感器,提前感应到后电机减速/断电;
2. 用变频器而不是接触器来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最好这个变频器有扭矩设置,过高自动断电,或者你用其他办法限制电流过大后断电;
3. 减少齿轮齿条背隙;
4. 选带刹车的电机,电机断电后,控制刹车抱闸;
5. 必要的话加减速机,驱动侧更加平稳;
6. 运行速度尽可能慢
7. 根据负载不同,个人感觉,都做好了,精度应该能控制在3--5mm以内,否则就是5-10mm

网友:
三楼正解,很详细!

网友:
再补充一点:电机肯定要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