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偏心问题

楼主(2018-11-05):
如图,工件时圆形的,这个工件和工装同心,工装装在电机上直接旋转检测,找不到一个基准可以保证电机和工件是同心旋转的.
各位大神解救下我

楼主:
速度要很高,用同步带也是会偏心,所在电机上安心一点

楼主:
这样可以实现吧 ??
大神们

网友:
你要同心,定位销不应该是做在圆形工件的中间吗

网友:
加工一定有误差,可以将工装做成两部分,一块可调,可以调整同心到你要求的精度。另一块靠销孔定位,方便拆卸更换。

网友A:
前提,工件是圆的,工装也需要是圆的。
第一步,工装外圆要做到与电机主轴同心;外圆打跳动公差可实现;
第二步,工件放到工装上,也是要校外圆跳动公差,校正完毕螺钉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工件是圆的,工装也需要是圆的。
第一步,工装外圆要做到与电机主轴同心;外圆打跳动公差可实现;
...

这样是靠调机手法,螺丝孔是比螺丝大的,那么用久了螺丝松动也会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靠调机手法,螺丝孔是比螺丝大的,那么用久了螺丝松动也会偏心

定位销不能少

网友:
工装内孔做成精定位,从而保证旋转过程中同心度。

网友:
这是一批活还是日常工作呢 我这有激光轴对中设备 检测的就是旋转中心线  17600883446可以加我微信了解一下

网友:
做定位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