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千瓦960转的电机用多大的伺服电机替代

楼主(2018-11-05):
很多朋友谈到电机选型问题,作为中国的工程师,山寨是基本能力,别人用的是普通电机我们用个国产伺服升升级,设备功能提升了,企业形象也提升了,在这种已知情况下如何快速的确定电机型号呢,大家各抒已见,答案在30楼揭晓。

网友:
好帖子,电机选型研究了好长时间终归没找到最合适快速以及科学的选法,各位大佬踊跃发言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学习,会持续关注。

网友A:
960转,我就理解为6级的电机了,那你需求的速度是多少,或者说原来配的减速比是多少,你这个参数少了,很难评估呀。

网友(点评):
让你替换电机就可以了,其他不用管啊,还需要什么参数。没有了吧。几级也没有关系的啊跟你这个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960转,我就理解为6级的电机了,那你需求的速度是多少,或者说原来配的减速比是多少,你这个参数少了,很难 ...

伺服马达的计算是用有效扭矩来衡量可行性的,有效扭矩跟 “扭矩T-时间t” 直接相关,所以细致计算是需要详细参数的。如果只是大致评估,也必须知道工作状态,你可以用电机S1~S9的工作制来定义工作状态,如果知道原有1.5kw960rpm的马达的工作制,也能预选一个伺服马达。

网友(点评):
最普通的S1吧,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你就是想知道启动时间而已,普通电机工作制不同启动时间不一样吗?

网友(点评):
伺服马达一般不会有S1的,用S1的不会用伺服马达。

网友:
功率降一档转速升一档

网友(点评):
先要计算下扭矩的,伺服不能用功率来衡量。

网友(点评):
那你的原设计余量不是太多

网友:
楼主有点逗

网友(点评):
有话就直说,怎么逗了。太简单了?

网友:
顶一下,希望此贴能到三十楼。

网友(2019-01-02):
伺服电机一般是永磁电机,比同等功率和转速的三项感应电机出力大。1.5KW的伺服电机一般没有960转的。你可以选择同步转速2000转的,功率3KW。或者1500转,功率2.25千瓦。

网友:
一般的减速电机是不用考虑惯量匹配和过程控制及外力作用的。换成伺服电机的话,惯量不匹配造成伺服驱动器报警怎么办?外力造成伺服报警怎么办?所以这不是简单的换就行了,要看条件和场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