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H型钢来搭建机械设备的支架

楼主(2018-11-05):
工作要求是这样的:
如下图所示,运动装置位于机架上方,整个运动装置总重约200-300kg,在齿轮齿框的带动下,做如gif图所示的运动。具体的惯性力我没估算过,但是可以想象一个二三百公斤的物体在直线—圆周—直线进行往复运动,必然有一定的晃动幅度,如此一来底下的机架就比较重要了。之前发帖询问过这个问题,大多数坛友都不建议用铝型材来搭机架的话,因此选择H型钢整体焊接来搭建支架。
承重的话不超过1吨。此外机架上的运动装置在运动的时候,机架还要能够承受大约7000—8000N的侧向力。那么问题来了,用H型钢作为机架的话,通常是怎样进行连接搭建的?还有如何进行具体的选型(就是打算用这种类型的型钢了,如何确定使用尺寸)?恳请各位大侠赐教,本人菜鸟一只,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装置和支架示意图如下图所示,支架我之前是用方管画的,这里想改成H型钢,不影响理解。

网友A:
200~300kg的运动负载,你这种结构速度肯定不可能快。考虑到是低速,是我设计的话,底座配重至少1吨,而且会尽可能的增加底座在地面上的跨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00kg的运动负载,你这种结构速度肯定不可能快。考虑到是低速,是我设计的话,底座配重至少1吨,而且会 ...

求大侠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用H钢和方管都可以,方管好看点。我的意思就是底座做重一点,做到1吨左右,侧面拉几根斜筋支撑增加底座宽度。你上面的速度控制在0.1m/s左右,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钢和方管都可以,方管好看点。我的意思就是底座做重一点,做到1吨左右,侧面拉几根斜筋支撑增加底座宽度 ...

请问H钢和H钢是怎么进行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H钢和H钢是怎么进行连接的?

我猜你可能是想要问这个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对于我这个工况,应该如何确定H型钢的尺寸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H钢和方管都可以,方管好看点。我的意思就是底座做重一点,做到1吨左右,侧面拉几根斜筋支撑增加底座宽度 ...

请问一下大侠,对于我这个工况,应该如何确定H型钢的尺寸大小?

网友:
是我会选150,厚度8或者10,看你结构怎么规划的。

楼主:
用H钢这样搭机械设备的支架不知行不行?恳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我觉得直接拉支架,然后地上螺钉打死就可以了。刚度应该没问题。这样没有加强筋的话受力不好看

网友:
其实工字钢和型材方管的刚度一样,只是方管更好拼焊,所以用的会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H钢这样搭机械设备的支架不知行不行?恳请大家指点一二

我不懂机械设计,但是懂结构。
1,虽然你用h钢看起来这个方向也可以,但是h钢扭转很弱,所以虽然好像理论上你的问题不大,但是感觉很别扭,我觉得苦海的几个点很对

2,基架太高,这个高度很关键,那么1个厘米啊也不要放过,尤其是振动,高度对刚度影响特别大,上面一块的中心高度也要控制

3,四方形的结构弱,中间要搭家族,三角架或者角上加大支撑,加在运动的平行面,侧面,苦海好像也提到了。
4,铝不靠谱,刚度只有刚的三分之一

网友:
为何不考虑槽钢呢?槽钢要比H钢容易焊接,焊接完骨架也美观,装外壳也比H钢好装哇,我门外汉,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