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版CAD关于形位公差字体大小问题

楼主(2018-11-05):
路过的大神请帮一下!看我发的三张图,我的标注选了注释性,现在是调整作图比例,形位公差上的字体大小会变,框的大小没有变!如果比例过大,字体就超出边框,如果比例过小,又看不见字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往用的cad,调整比例时,前面做的标注是不会跟着变动的,现在的调整一下就变动了,很是麻烦!    ; z/ v9 _/ B: s9 {% |

网友:
标注的样式和字体的样式要统一,否则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21-08-15):
看看字体样式中尽量不要指定字体高度,另外行为公差也是随标注样式设置的,你检查一下标注里关于文字大小以及全局比例的设置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