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2018焊件切割清单问题

楼主(2018-11-05):
我以前用过Solidworks2012,以前做焊件切割清单模板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可以调用。
这个新装的2018第一次用到焊件,发现我做好的模板保存了,再制作新工程图的时候一调用就恢复原样,
是我的哪里没有弄对吗?还是新版本改了什么规则了我不知道呢?

网友:
制作工程图的时候调用的不是你设计好的模板

网友:
模板的字体在首选项里面设置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吧。我又重新试了一遍,把之前的模板删除了,然后重新保存放进来。再重新设置一次模板路径,这次居然又好使了。
我怀疑可能是Win10系统的权限问题导致的,可能之前存的时候没有管理员权限,没有真的把模板覆盖掉吧。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吧。我又重新试了一遍,把之前的模板删除了,然后重新保存放进来。再重新设置一次模板路径,这 ...

应该是路径需要重新引导一下。

网友(2019-08-08):
楼主的 材料名称那列怎么弄的?可以分享下吗?或者模板可以分享下吗?我弄了好久,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