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关于产品密封

楼主(2018-11-05):
手头上的一款产品,如图1.2,供应商说红圈处两个螺纹孔打不了。故采用第二种做法,如图3侧板跟底板分开,孔位往外移动,结果侧板跟底板的侧壁不知该如何做密封处理,求各位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乍看这个设计,我是相当无语。很多地方没考虑加工难度,而且好多直角,请问这些直角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标注的孔尺寸还少一个水平尺寸吧

网友(点评):
其实都可以拆分,板连接处开槽上密封条,再打密封胶

网友:
怎么弄的这么麻烦呢

网友:
外行的作品。

楼主:
的确,刚入行,求各位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看这个设计,我是相当无语。很多地方没考虑加工难度,而且好多直角,请问这些直角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标注 ...

倒角处还没画,还在改图中

网友:
开槽放密封条吧

网友:
密封方面没有什么难度吧,N种方案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做镶嵌的拼接结构。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