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用流量控制阀

楼主(2018-11-05):
想问下有没有人用过水用的流量控制阀,我想找一款比例阀,控制的介质是普通的水,流量4L/min ,
问了好几个供应商,都是控制油或者气的,如果有知道的,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液压油与水不同,液压阀本身防锈也成问题的。你这个用水泵调速的方案可以否?

网友A:
只见过调节水流大小,控制流量没见过

网友:
水有专门的水力控制阀,我给你找点资料。

网友B:
图片上有生产厂家。

网友(点评):
见识了,以前还真没见到,谢谢晓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有生产厂家。

这些感觉都好大的,量程和控制精度也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感觉都好大的,量程和控制精度也没看出来

我发的图片只告诉你,有专门的水力控制阀,但是选择合适的水流量控制阀还需要下一番功夫。

你找找阀门手册,上面选型很详细,我拍了一部分内容的图片。

网友:
用pvc的,fip品牌

网友C:
建议选用动态流量控制阀,这是是一种直观简便的流量调节控制装置,管网中应用动态流量控制阀可直接根据设计来设定流量,阀门可在水作用下,自动消除管线的剩余压头及压力波动所引起的流量偏差,
无论系统压力怎样变化均保持设定流量不变,该阀这些功能使管网流量调节一次完成,把调网工作变为简单的流量分配,有效的解决管网的水力失调。

网友(点评):
带流量检测反馈控制吧,有生产厂家信息吗?

网友D:
因为液体流量的控制和分配,除了阀门本身,还与阀门所在的整个通道有关,没有听说有液体的比例阀,直接安装两个单独的阀门,分别调整至所需流量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液体流量的控制和分配,除了阀门本身,还与阀门所在的整个通道有关,没有听说有液体的比例阀,直接安装 ...

有电气比例阀,也有电液比例阀,有的也叫电液伺服阀,但是液体上用的比例阀一般都是用在液压油路上面,我问了好几个公司,都没有用在水路上面的
液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见过调节水流大小,控制流量没见过

调节水流大小和调节流量不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选用动态流量控制阀,这是是一种直观简便的流量调节控制装置,管网中应用动态流量控制阀可直接根据设计 ...

有没有具体的品牌或者型号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水流大小和调节流量不是一个意思吗?

我指的是简单的机加的控制水流大小,不显示流量

网友:
很多阀都可以油水两用。

网友:
这个你是找对人了,我公司代理的日本三相水泵和日本日东工器的产品刚好可以解决您的问题,请致电13922917652详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