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三联件怎么选型

楼主(2018-11-05):
如题。选好了气缸型号之后,一些气缸配件要怎么选型,我看网上有人说不需要计算,可我看很多资料都是有选型公式的。

网友A:
气缸选好了,配件都是配套的,安装方式,接多大的气管,磁环,电磁阀,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选好了,配件都是配套的,安装方式,接多大的气管,磁环,电磁阀,就这些了

这都是要根据公式计算的吗?还是看着选型手册找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是要根据公式计算的吗?还是看着选型手册找一个?

基本不需要计算,根据使用情况选择,需要计算的就是气缸型号,推力拉力大小

网友:
看你用气量多少,一条线三联件最大也不够那就再接几路

网友:
大概估计下就可以了,别这么纠结。一般没几个气缸2000型的就可以了,多的话就上3000.

网友:
如果要算也是有理论依据的

精确的计算方法

1. 统计整台设备的动作时序
2. 计算每一步动作同时有多少个气缸动作,并找到所有动作的气缸缸径之和最大的那个动作
3. 将这一动作所需的流量计算出来

三联件的流量需要比第三步计算出来的略大

粗略的计算方法

1. 第一步同方法一
2. 统计节拍内所有气缸的缸径,行程,动作次数
3. 单个动作单气缸耗气量=气缸活塞面积*行程*动作次数,单步动作内所有气缸耗气量求和,然后所有动作求和

得到的总耗气量除以节拍时间,求得平均耗气量,再考虑个系数,1.5倍,2倍,凭经验给就可以了

拍脑门的方法

1. 气缸数量少的设备,就选1200 L/min左右
2. 气缸数量多或者大缸径气缸数量多的设备,选3000L /min左右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3000L /min无法满足的设备

网友(点评):
我就喜欢这样拍脑门的,哈哈

网友(点评):
拍脑门是做机械的喜闻乐见的一种选型方法,但是需要提防一些喜欢追根寻底的人,尤其是这样的领导,所以野路子和科班套路都需要知道,要不然会死的很惨

网友:
严谨的做法应该是经过计算后选型,过去的老一点的书籍中都有相关的计算方法,干的多了,有经验了,可以类比以前做过的项目进行选型。

网友:
一般流量选大一些就基本上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
简单的说法 就是工作中的最大耗气量来选的。

网友B:
简单地说,气动三联件选型主要看以下几个参数:
1) 空气流量:即后面的气动元件(如电磁阀、气缸等)一共所需要的流量是多少,,根据这个流量确定三联件的总体尺寸。
2) 接口:即连接口径是多少(螺纹是几分的/几寸的……)
3) 设备因素及环境条件下,须要的是手动排水?自动排水?手自动排水?
4) 空气过滤器要选择过滤精度:过滤精度是指通过过滤器滤芯的颗粒最大直径。其中有5μm、10μm、25μm、50μm等四档,可根据对空气的质量要求选定
5) 根据气动控制系统最高工作压力来选择三联件。气源压力应比最高工作压力大0.1MPa。
6) 减压阀要根据最高使用压力选择调压范围……
当然,这些只是一些主要参数,还有其他一些技术参数可能需要进一步确认。在使用三联件(减压阀)时,应尽量避免使用调压范围的下限值。最好使用上限值的30%-80%,并应当选用符合这个调压范围的压力表,压力表读数应超过上限值的20%
使用时,一般安装气动元件的顺序是: 按气流的流动方向首先是空气过滤器,其次是减压阀,最后是油雾器。即按照三联件壳上箭头所指方向为气流方向,不可装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地说,气动三联件选型主要看以下几个参数:
1) 空气流量:即后面的气动元件(如电磁阀、气缸等)一 ...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查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