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式叶轮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8-11-05):
今天公司接到几个单子,是做推进式叶轮。请问这个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是不是红起来直接扭一下再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马上搅拌器的桨叶

网友A:
一体的吧,没有焊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的吧,没有焊接吧!

也有焊接的。

网友:
民用的就是铸造出来打磨一下,表面曲线位置精度0.5以内

但是军工、航天等特殊行业是锻料 n轴加工中心铣出来的,之后抛光处理,表面曲线位置精度0.05以内,你认为这样的精度是加热扭转下再焊接就能达到的吗

曲面精度不高,水力性能参数就会达不到

没见过焊接的,尺寸精度、焊接缺陷、强度和疲劳强度不过关

网友:
铸造 加工过

网友:
应该是精铸的吧

网友:
铸造的,我们公司就有用到这种桨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