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钢这样搭机械设备的支架不知行不行

楼主(2018-11-05):
恳请大家指点一二,菜鸟一只,实在不会了

网友A:
不行!不说受力情况如何,经常干钢结构的搭眼一看,感觉又笨重,又不协调。立柱采用方钢管比较好,另外四个立柱与底面的钢结构焊接时没有留出焊缝位置。
底下的型钢可以采用H型钢,工字钢,槽钢都可以。钢结构总体承重多少?受力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不说受力情况如何,经常干钢结构的搭眼一看,感觉又笨重,又不协调。立柱采用方钢管比较好,另外四个 ...

承重大概不超过1吨,这是静载荷,在上面的机械设备运转的时候还要承受动力载荷,大概五六千牛。我不懂钢结构,完全是自己瞎想的,请问前辈方钢管和H钢是怎么进行连接(焊接)的呢?

网友:
把前后两个侧面,或左右两个侧面做成独立平面框架,然后用4个横梁连成一个空间框架,注意不要45度拼接。

网友:
承重也是可以的,就是形状难看了点!

网友:
先不说设备功能了,单从外观估计你自己都不会买这样的设备。

网友:
用槽钢或者方钢焊接好看,工字钢一般用在重要的梁上,没怎么看到这个机架用方钢焊接的。当然我是印象派,毕竟这个东西外观不咋样,后期还得自己包一层铁皮

网友B:
一看就没接触过H钢结构设计及制作,节点连接不是这样的,四个立柱上下贯通,主梁和次梁是搭接在立柱侧面,搭接需要节点钢板,这样一来制作就比较麻烦,我建议直接用矩形管,其次槽钢,H钢机架我没有见过。

网友:
不觉得奇丑无比么?,用方管啊,用H型钢搭这种框箱类的好像没见过,主要还是丑

网友:
都是四边形的,不稳定!

网友:
不考虑用料成本,用槽钢没问题,不知道你这个槽钢型号,C50还是多少。
如果确定用槽钢,可以把所有的底面朝向外侧,这样好看些,棱角少了也安全。
后续加工,可以在底面打孔,方便装配。

网友C:
用方通搭把,简单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方通搭把,简单美观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方通搭把,简单美观

可是方通上孔不好打,拧螺丝不好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没接触过H钢结构设计及制作,节点连接不是这样的,四个立柱上下贯通,主梁和次梁是搭接在立柱侧面, ...

H钢用在载荷大的地方,比如钢结构房子,还有大型设备,荷载几十吨的。他在才1吨,加动载荷也没多少。用H型钢有点多余,最多工字钢,或者用槽钢也可以

网友:
给个参考,不过这个是大型设备的,上面荷载几十吨。你一吨的用H型钢有点浪费,用槽钢就差不多了。可以考虑加个斜撑,这样可以稳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重大概不超过1吨,这是静载荷,在上面的机械设备运转的时候还要承受动力载荷,大概五六千牛。我不懂钢 ...

焊接的,但是立柱和底座焊接要留出焊缝位置

网友:
一般都是用方通焊接的,这个太难看了

网友:
还是多看看别人设计的范例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用途吧,有没有负载要求。

网友:
一个字,丑!设计过类似结构,中间立柱用槽钢,1t的力也没问题,协调许多了就

网友D:
H型钢成本也高了点,槽钢就可以了,1米左右长宽,可以不加斜撑,(上下的框不要用45°搭接)
1吨承重用100槽钢就差不多了

这是一个称重台的架子,1mX1mX1m,最大载重约1.5吨

网友(点评):
这种外观好看多了

网友E:
最近刚画的,上面走汽车。

网友(点评):
结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型钢成本也高了点,槽钢就可以了,1米左右长宽,可以不加斜撑,(上下的框不要用45°搭接)
1吨承重用100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刚画的,上面走汽车。

感谢回复!!

网友:
小跨度情况下是没什么问题的,给个小建议,用槽钢就可以  把槽口朝内就漂亮多了

网友:
槽钢口向内外面是平面

网友:
说到45度搭接的是行家

网友:
结构不变,H钢改为方钢 。网上搜一下图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