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板机现场调试有感

楼主(2018-11-06):
在一条保温砖的生产线上,有个工位是把产品从成型栈板上翻转放到养护托盘上(养护托盘带退)。

动作过程:翻板前工位,在带湿产品栈板上方,倒放一个带腿的养护托盘,高推爪将栈板和养护托盘(间隔一定距离)同时送入翻板机,翻板机先讲托盘和栈板压合(有限高块),然后翻转180°(要求翻转平稳,无冲击,防止湿产品变形),再讲两者分开(这时,湿产品已经转移到养护托盘上了),做后由高爪(气动升高收拢)勾板机勾出至分离工位(栈板在上,和产品保持一定距离)。

我给这个工位上设计的是气动齿条~齿轮翻转,利用液压缓冲器实现“软着陆”。

所出问题:翻转后总有冲击,安调人员反复调整气缸节流阀和液压阻尼器的阻尼系数,还是免不了冲击,致使湿产品变形。实在没办法,我不得不出差赶去现场,原来是推板不到位造成的,因为推板不到位,则重心偏后,翻转过垂直位后则重心偏前,免不了快速下冲,即使有液压缓冲器,也免不了反弹。
调整推进行程以及限位块位置,使重心偏前,翻转后就不会下冲了。问题解决。

感想:出了问题,要先仔细分析,造成问题的真正原因在哪儿,不能盲目的乱调一通。

有空时,再上图片。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wNzkwNjg2OA==.html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这样,有些现场问题就看人想不想去解决,抱着什么心态去解决。我一直抱着一个心态,不管什么问题,只要自己去解决了,自己就会学到东西,不管是请教别人还是自己研究

网友(点评):
处处有学问,干啥都是长经验

网友A:
最近也在调试一台设备     功能有点不达标    想着怎么改善    然后。。。。老板让做个线槽    喷个橘黄色的漆    布的线全拆   改为耐折线    缠绕带也不用     用热缩管     之前减重的部位全部做个板盖上   也喷点漆     我说这有什么用?     他说好看      坚持了三遍之后   老板脸色不对    就没再说什么   听老板的把     我估计他以前是学美术的   唉

网友(点评):
吃人家饭,跟人家转,心态平和了就好

网友(点评):
老板发话,反驳一遍之后就不要瞎BB了,老板心里没点B数,咱自己有就行了,除非准备随时走人,或者在这里干到老,否则,不值得的

网友:
调机器,很多人,调节的目的,不是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而只是希望自己那么一调设备就好了。

网友(点评):
派什么人出去调机器,为什么有人出差调机能够很快调好,为什么试机没出问题,在厂家那里就出问题,,,,,,这里面简直有太多做人做机的学问了

楼主:
就是刚成型的砖坯,还没养护呢,是湿的

网友:
有没有图片可以分享一下的??

网友(点评):
在一楼传上视频了

网友:
最近也做了2-3个回转的设备,感觉要是能最好把重心摆在轴线上是最好的,要不然转过一点角度直接靠自重就能下去了

网友:
楼主很有责任心,现在有些人做事确实让人纠心

网友(2018-12-13):
现场有问题,听现场调试人员描述问题现状的时候,可能会带有自己的主观判断选择性的描述,没在现场的设计人员就只能猜原因了。

网友:
解决分析问题的办法一流

网友:
师傅能看看翻转结构图让我学习下吗,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焊接机械手臂用的翻转工装,是一根长6米,60x40的矩形管,表面间隔500焊接一个吊块,上下两面对称各一只,我也想按您那个思路做一个180度翻转框架

网友:
请教下楼主
左边那个反转180度的动力是什么,是两个单独动力还是一个动力机构分配?两个动力如何保证速度一直,还是说夹住的产品可以一定程度上启到硬链接的作用?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其实不管是装配的还是干嘛的,都是应该有一些机械知识的,要不然那好产品也变成废铁了,就是锤,不管你设计是怎么想的

网友:
其实这种位置用气动驱动总会出现“反弹抖动现象”
因为空气的可压缩性决定的。

曾经帮朋友调整过一个类似“气动平衡吊”的机构,用于搬运冲压模具。
升降采用气缸升降,在下落的是总是会出现猛的一顿的情况或者是下落太快。
原气动结构时靠调节节流阀来控制下落速度,后来改成气缸带背压下落,靠模具的重量大于背压(上升)的推力,来放置模具。这样改造后,放置模具平稳很多。
而且越接近工作台速度越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调试一台设备     功能有点不达标    想着怎么改善    然后。。。。老板让做个线槽    喷个橘黄色 ...

老板的要求是对的,不仅是好看,也是防止进灰尘,时间久了,里面堆积的脏东西清理出来。

网友:
为什么没有用电机驱动呢?这个质量比较大的东西,反转的时候气压会导致他旋转不平稳,用电机会不会平稳很多.
我不是很懂,但是我做设计总是会想很多,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