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球干燥方案

楼主(2018-11-06):
线要检测一批直径3mm的塑料球的含水量,塑料球浸泡在溶液里,需先脱水干燥称重,然后把塑料球打破,再次脱水干燥称重。基本就是这个流程,现在主要问题有没有一个快速干燥脱水的办法呢?望大神给点建议吧,谢谢了

楼主:
塑料球内部含水,所以需要打破除水,干燥

网友A:
啥溶剂?
一般都是离心甩干,热风干燥啊
要是溶剂不易挥发就酒精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溶剂?
一般都是离心甩干,热风干燥啊
要是溶剂不易挥发就酒精清洗

石蜡油,首先第一次干燥不能把塑料球弄破,不然第二步工艺就没意义了。其次,热风干燥比较慢,我整个检测流程需要2分钟内做完。还有就是这个设备全天抽样检测。。。。。怎么感觉要求有点多呢

网友(点评):
那就找一种能快速溶解石蜡又容易挥发的溶剂,外壳采用不会被这种溶剂溶解的塑料原料

网友B:
有一种快速脱水干燥并增加了一种烘干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快速脱水干燥并增加了一种烘干的效果。

什么方法啊?可以说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2019-06-06):
第一步先用振动流化床干燥机,进行表面水的干燥,连续进出料,从进料到出料速度可调

网友:
第一步用振动流化床干燥机,连续进出料,从进料到出料速度可调,出料口可以随时做水分检测

网友:
抽真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