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化处理是什么?

楼主(2018-11-06):
哪路大神知道尼龙的稳定化处理是什么,怎么做?

网友A:
稳定化处理是指含钛或含银的奥氏体不锈钢的一种提高抗晶间腐蚀能力的热处理方法。在奥氏体不锈钢冶炼时加入数倍于含碳量的钛或铌元素,可在形成Cr23C6之前优先形成钛或铌的碳化物,这些碳化物几乎不固溶于.奥氏体中。在焊接从高温冷却时,即使经过易析出Cr23C6的敏化温度区间(850〜450℃)时也不会沿晶界大量析出Cr23C6,从而大大提高了抗晶间腐蚀的能力。

先自己找些资料啊,从来没人去主动找找

网友(点评):
楼主好像是问尼龙

网友(点评):
查资料,问供应商,这些都是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化处理是指含钛或含银的奥氏体不锈钢的一种提高抗晶间腐蚀能力的热处理方法。在奥氏体不锈钢冶炼时加入 ...

大哥,我问的是尼龙6,请看看内容好吗?

网友(点评):
正因为你问的是尼龙,搜查资料,找不到相关内容,是不是这个材料不能做此处理? 当然我没去咨询供应商。是不是该变通一下?脑袋灵光才好开展工作

网友:
放油里或沸水或蒸汽加热

网友:
调湿处理

网友:
金属才会有稳定化处理,塑料应该不是这种说法。

网友(2020-08-19):
我们常用的办法是水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