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的倍速过程

楼主(2018-11-06):
在网上看了半天也没看懂倍速链是怎么加速的。我的理解是把静止工件放到倍速链上,那他不就按链条的速度行进吗?甚至可能因为自身的惯性和滚子的转动,导致低于链条的速度。。。。网上说2.5倍,3倍什么的,还有滚子直径什么的。。。如果不给工件初始一个速度的话,他怎么倍速的啊。。。本人菜鸟刚入行,请前辈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
倍速的含义是工件运行速度除以链轮的速度,电机以很小的转速就可以让工件以很快的速度运行。。。

网友A:
这些是标准件,可以多看看手册,都会详细介绍

椿本样本

椿本样本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的:运用倍速链条的增速功能,使其上承托货物的工装板快速运行,通过阻挡器停止于相应的操作位置;或通过相应指令来完成积放动作及移行、转位、转线等功能。

网友(2018-12-15):
3楼正解,回答问题就应该这样,赞一个,明白透彻。研究一个东西如果是市场上成熟的标准件,搜索最知名的品牌,一般都能找到详细的技术信息和资料。比如气动元件就找FESTO,轴承你找NSK,导轨你找THK,顶级公司不会吝啬与自己的技术与心得,核心技术不是简单容易被人仿造的。

网友B(2019-02-13):
对于倍速链的运动原理,我也不是理解很透:是不是由于小滚子的外径在铝导轨面上滚动,小滚子带动大滚子一起转动,而小滚子与大滚子同轴,依靠摩擦力带动大滚子一起转动,大滚子的直径大周长长故运动速度快,所以压在大滚子圆周上面的工装板自然运动速度也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倍速链的运动原理,我也不是理解很透:是不是由于小滚子的外径在铝导轨面上滚动,小滚子带动大滚子一起 ...

其实倍速链分两种,第一是积放倍速链,最常见的,一般大家说的倍速链都是指这种。这种倍速链小轮(其实倍速链没有小轮,就是中心轴)和大轮之间是有轴承的(可能不是轴承,但能相对顺滑的转动)。然后轴在导轨上旋转,带动大轮旋转。有人说既然大轮和轴之间能相对旋转,为什么工装板不会把轮子卡住呢?其实受力分析一下就知道,工装板在倍速链上运动的阻力只有和侧边的摩擦力还有空气阻力(忽略不计),只要侧边的摩擦力小于所有滚轮的阻力之和,就能往前走。1个滚轮虽然力较小,但架不住数量多啊(一般至少单侧5个滚轮接触,何况是左右各一排)。所以就能往前走。也不存在工装板和滚轮的相对滑动。
第二种是非积放倍速链,这种轴和大轮是同一个零件,或者说铆接、焊接在一起。这种轮子驱动力更大(是滑动摩擦力驱动)缺点是当工装板被阻挡时就变成了滑动摩擦,对寿命不利(但这种轮一般热处理过,比较硬,工装板也淬火一下,就很耐磨了)。

网友(2019-05-31):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标准件,可以多看看手册,都会详细介绍

倍速链国内什么品牌可靠点,进口的也行,求推荐

网友:
楼主我是做链条的,我可以提供样品给你,具体V18550469621

网友:
1、倍速链运行过程中,辊子沿着底部的板子滚动,所以辊子始终向一个方向转,辊子上的托板自然也就随之前进,不会反向减速;
2、倍速链的运行速度和辊子外周的线速度是不一样的,而托板的实际速度是辊子外周的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