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设计计算求教

楼主(2018-11-06):
最近在做一台设备需要用到类似图1中的离心泵,之前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计算它的流量、扬程、功率,上网查了一下,在图二中管道流速不知道为什么是2m/s,是怎么算出来的?论坛里的大神们,求解惑!!

楼主:
刚又去查了下,发现管道流速是有限制规定的,所以图二里的管道流速是这么来的吗?

网友:
流体力学试验数据,层流、绪流、紊流这么几个字吧?还给老师了!

网友:
这是张扬程-流量表,流量与扬程一般成反比,基本压力维持在1.5~2巴左右,在这个情况下流量是固定的,口径人家出厂的时候已经设定好了,所以正常情况下泵的流速一般是2~3M/S计算,2M/S计算没毛病

扬程-流量表

扬程-流量表

网友:
应该是工况使用参数设定。

网友(2021-05-08):
请问一下,有弯头的话要怎么计算。如果按照上面的参数粗算的话,一个弯头大约损失多少扬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