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器轴承

楼主(2018-11-06):
求助!变速器轴承和轮毂轴承是一样的吗?看样子长得挺像的

网友A:
轴承有型号以便于区分不同类型的结构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有型号以便于区分不同类型的结构和参数

那变速器上的轴承是已什么型号为主,方便举例吗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至少轴承的工作环境不一样,润滑方式不一样。

网友:
不是按照用在那个地方而叫什么轴承,请严格按照轴承手册去区别称呼,莫要掉到俗称-行业称呼-习惯叫法的坑里

网友:
肯定是有较大差异的,安装方式都差别很大的。

网友(2020-01-13):
楼主讲的应该是圆锥滚子轴承   变速器里面和轮毂里面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