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剩磁和磁导率有什么联系么?

楼主(2018-11-06):
如题。求大神解答一下。剩磁和磁导率有关系么?如果没有 剩磁跟别的什么有关吗?

网友:
请搞本磁方面的书籍看下

网友A:
没有直接关系。
磁性材料分软磁材料和硬磁材料。
软磁材料没有剩磁。硬磁材料有剩磁。
非磁性材料也没有剩磁。
软磁材料磁导率也有很高的,比如一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关系。
磁性材料分软磁材料和硬磁材料。
软磁材料没有剩磁。硬磁材料有剩磁。

请问无磁不锈钢的磁通率在1高斯左右的话。可以推算剩磁么?

网友B:
剩磁跟矫顽力有关,矫顽力分为外矫顽力和内禀矫顽力,越说越多,自己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剩磁跟矫顽力有关,矫顽力分为外矫顽力和内禀矫顽力,越说越多,自己看书

没事。我其实不用理解。我只是想知道。奥氏体不锈钢的剩磁在什么范围。比如304,20Mn32AL这种的。

网友C:
剩磁是指特定标样上,经饱和磁化后的表面磁感应强度;
两者单位相同,没有具体的公式可依,表磁的大小与磁体的大小、磁化方式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剩磁是指特定标样上,经饱和磁化后的表面磁感应强度;
两者单位相同,没有具体的公式可依,表磁的大小与磁 ...

那请问不同材料的剩磁是固定值么?有什么文献参考吗?还是说同样材料加工方式不同剩磁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