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厂用轧机耐磨板磨损快失效分析

楼主(2018-11-06):
请问大家:
    钢厂里面用的轧机耐磨板(轴承座、机架上用),客户反应磨损快,想询问一下大家,造成磨损快的失效原因有哪些?

网友:
选材或者材料本身问题

网友(点评):
材料没变,之前同样产线也用过,最近反映磨损快

网友:
赞同楼上,有一点这种材料硬度较高,轴承座如果是耐磨材料的那加工是不是也是问题。

网友(点评):
轴承座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做的是装在轴承座上的耐磨板

网友A:
磨损快是有多快?这个磨损速度快慢最好量化一下,比如一天动作几十次和一天动作几千次的设备磨损速度肯定不一样

网友(点评):
你好,我表达的意思是说原来相同的产品,安装相同的位置,滑动次数目前来说应该前后没什么变化,但是客户反馈说近期供的耐磨板磨损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损快是有多快?这个磨损速度快慢最好量化一下,比如一天动作几十次和一天动作几千次的设备磨损速度肯定不 ...

润滑怎么样?

网友(点评):
润滑情况 因为还没去客户那边,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网友:
零件热处理硬度是否已够?

网友(点评):
硬度是够的

网友(点评):
硬度是够的

网友(点评):
硬度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