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箱子快速固定的结构~~~

楼主(2018-11-06):
求教各位大佬,现在有一个箱子,要固定在地面上,有没有什么简单的能够快速拆装的结构,最好是弹簧卡扣固定的,在线等挺急的

楼主:
就是这样的箱子,现在底面是光的,加个固定装置能固定在地面上就行

网友:
可参考夹纸的文件夹

网友A:
如果是保险柜,固定是有讲究的;

简单的可以,如图两侧各打两个孔, 对应的地上按一个简单的带有弹簧的插销装置,拉个四个销子,箱子放好,松开销子,在弹簧的作用下,插入箱子两侧的孔里, 也可以找相关的插销改装一下。

网友:
装垫铁可以吗?然后想办法固定垫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保险柜,固定是有讲究的;

简单的可以,如图两侧各打两个孔, 对应的地上按一个简单的带有弹簧的 ...

大佬有相关装置或零件的图片吗,现在就是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点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3687392208&ali_refid=a3_430673_1006:1109710913:N:%E5%BC%B9%E7%B0%A7%E9%94%80:bfbceeda522aef4e528f0cbb36791de3&ali_trackid=1_bfbceeda522aef4e528f0cbb36791de3

网友(点评):
下面网址的部件,用B型法兰板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参考过四柱折叠桌腿。如果可行在地脚加调整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肘夹怎么样?

楼主:
大佬,这个感觉应该可以的,那个第二张图片上的装置叫什么啊,有现成的可以买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感觉应该可以的,那个第二张图片上的装置叫什么啊,有现成的可以买到吗

快速夹钳,很多现成的,可以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感觉应该可以的,那个第二张图片上的装置叫什么啊,有现成的可以买到吗

肘夹,也叫快速夹钳

网友:
气缸联动的四连杆机构可以轻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