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防护网罩建模方法

楼主(2018-11-06):
因是小白,很多没有接触到,而百度也没有找到好方法,所以求问大神们有指教一下吗?

网友A:
设备防护网么

网友B:
阵列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防护网么

通风口防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列了解一下

谢!

网友:
这种防护类功能件,数模不需要全部造出来,局部示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