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G3系列电脑运行SolidWork2017等类似三维软件是否稳定?

楼主(2018-11-06):
各位大神,如标题描述:
DELL笔记本G3系列电脑运行SolidWork2017等类似三维软件是否稳定?具体电脑配置如图片所示,正常使用就是做非标设备用的,有用这款电脑做设计的吗?使用起来如何?
电脑具体型号是:G系列 G3 Ins 15PR-8765BR 15.6英寸非触控屏笔记本电脑(i7-8750H Windows 10 家庭版 8G 128G SSD+1TB 6G独显 FHD)黑色

网友A:
1、内存小,建议16Gb
2、显卡去SW官网检测一下兼容性
3、15寸1080的屏幕颗粒感会比较明显,这个看个人喜好了
其他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存小,建议16Gb
2、显卡去SW官网检测一下兼容性
3、15寸1080的屏幕颗粒感会比较明显,这个看个人喜 ...

本来想买latitude系列的,但是都不是现货,只有G3和G7有现货,所以没办法,只能选这个。买回来后会换内存条,显卡等会我去查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存小,建议16Gb
2、显卡去SW官网检测一下兼容性
3、15寸1080的屏幕颗粒感会比较明显,这个看个人喜 ...

SolidWorks官网哪里有测试兼容性的啊?没找到啊

网友:
性能这么强,足够了。我的笔记本还是4700mq的

网友:
看你拿来做什么,如果只是打开模型看看,勉强够了。如果是拿来做设计的,楼主还是换一个吧。这不是加个内存能解决的事情

做设计用的电脑,个人建议的配置是:志强E3+32G+Quardo 2000以上

网友B:
真实整天画图的,建议买个配置差不多的台式。这笔记本单看配置除了内存都挺高的,但是感觉用起来不舒服,屏幕小,笔记本屏幕色差还是比较大,由于电源功率上,显卡和台式机还是有区别的。
你要用也能用,把内存加到16G也可以很溜。楼上提到的工作站配置应该不错,但是价钱也是新高度,关键是你除了图形处理其他方面应用没那么舒服,比如游戏电影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实整天画图的,建议买个配置差不多的台式。这笔记本单看配置除了内存都挺高的,但是感觉用起来不舒服,屏 ...

经常出差,台式不行啊,要不然就台式机了。到时候会单配个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出差,台式不行啊,要不然就台式机了。到时候会单配个显示器,

我这也配了个笔记本出差展示用的,黑将S5,cpui7  6700HQ,显卡960的,内存搞了加强的32G,配置在两年前也可以了,但是用着点还是差点意思。
在办公室我还是喜欢用好多年前的I3,8G内存的台式机

网友:
这个配置挺好的!

网友C:
为啥不买个工作站7730 7530 或者5530 ,或者HP 的ZBOOK,工作站的稳定性比普通笔记本都高,我的M4600到现在5年就蓝屏过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买个工作站7730 7530 或者5530 ,或者HP 的ZBOOK,工作站的稳定性比普通笔记本都高,我的M4600到现在 ...

工作站贵啊

网友(点评):
找个人卖家,有便宜的

网友:
G3是一線品牌筆記本里性價比最高的了,這配置跑SW綽綽有餘,可以自己把內存換成16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