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和NPN输入和输出信号

楼主(2018-11-06):
请问PNP和NPN输入信号都是基极B吗,输出信号都是集电极C吗

网友:
PNP输出高电平     NPN输出低电平      什么基极的不是很了解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

网友:
听说过设计跟随器电路吗?

更正,打错字了,应该是“射极跟随器”

网友(点评):
没有,能细说一下吗

网友:
射极跟随器    再发射极上串联一个电阻,信号从发射极输出,有电流放大作用,输出与输入同相位

网友:
你还是自己去百度“射极跟随器”吧

网友:
在很多高频放大电路中,还有共基极放大电路,和常见的共发射极电路也不同。你说的集电极输出,还有射极跟随器,都是属于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能推荐一款这方面比较实用的资料吗

网友(点评):
我是用在直流电路24V中的

网友A:
网上很多,搜呀,比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BA%BF%E8%B7%AF%E5%9F%BA%E7%A1%80/118958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6/0225/35894627.shtm

还有类似《工业电子学》一类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搜呀,比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BA%BF%E8%B7%AF%E5%9F%BA%E ...

这个图片中的内容就已经够我用的了,只是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中的内容就已经够我用的了,只是有点看不明白

你在哪里搜到的?这个怎么叫共集电极电路呢?你觉得输入与输出的公共端是哪个?

网友(点评):
百度找的

网友(点评):
我感觉基极是输入信号端,集电极是输出信号端,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对于NPN和PNP,我只需要知道,哪个是输入信号端,哪个是输出信号端就可以了,不想太深入的了解。需要知识面太广了,也深入了解不了

网友:
应该不是的。。。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