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减速电机和减速机的区别

楼主(2018-11-06):
减速电机和减速机的区别
以及怎样选型

网友:
减速电机是电机与减速机组合称呼,是动力+减速输出,减速机只是减速机就是个降低转速的机器,选型资料大批:根据功率、转速、安装位置、扭矩等选择

网友:
一个有电,一个没电

网友:
一个有电机,一个没电机。
都有减速机构。

网友:
大家认真点儿啊

我也来个野路子的区别:

手摇机器调试时,电机和减速机分离的,用手轻轻拨动电机轴,大机器竟然还能动。

如果是一体的,那就累死了。还不敢给电。。。

网友:
选型主要看功率,转速、扭矩~~~^_^

网友: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