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挠度?哪位能帮帮我,请列出求解过程.

楼主(2018-11-06):
一支直径100的实心杆,材质为45#钢,长度10米,两端固定,求挠度是多少?% Y1 U, b4 G) z5 j% p

网友:
百度一堆

网友:
条件不足。

网友:
不受外力作用吗  ,那就很简单啊,可以作为简支梁模型,在紫宗作用下最大挠度在跨中,Y=5ql^4/384EI

网友:
理论力学书上有,大学教材。我自己也不记得了,其实可以用ansys或者sw直接有限元分析一下,很简单,不用自己算了

网友:
应该会超过10几个毫米,楼主确定要用一整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