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滚珠丝杆的锁紧螺母放在电机端(固定端)还是支撑端好?

楼主(2018-11-06):
如题,固定端用配对角接触轴承,支撑端用深沟球轴承,设想着把轴向窜动控制在半丝内,不知道可行吗?丝杆上配合锁紧螺母的那段外螺纹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车的行不行?

网友A:
你有这个要求,为什么不做两端固定的?这样子相互拉就行了,成本能多多少点~~
你用固定-支撑,支撑端的深沟球能受多大的轴向力?一点点而已,所以用锁紧螺母没啥意义,用个卡簧完事;
至于固定端,那肯定是需要锁紧螺母配合角接触轴承固定丝杆的,不然怎么叫固定端。至于螺纹,直接在轴承内圈出来的轴端上车就行了,轴承内孔多大,你就车多大螺纹。再做个精密轴环顶住轴承,锁紧螺母压住轴环搞定。如果你再轴环外面有配轴封,轴环和轴封接触最好能做个淬火。

网友:
查一下车床上面滚珠丝杠是怎么固定的,我记得是放在电机一端,另一端有的悬空有的是支撑外圆,这种方式应该是比较好的,精度半丝可以保证

网友:
锁紧螺母肯定是放在固定端的,支撑端只是一个深沟球轴承而已

楼主:
嗯,感谢大家

网友:
肯定是电机那一段了,丝杠也是那一头才会做螺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个要求,为什么不做两端固定的?这样子相互拉就行了,成本能多多少点~~
你用固定-支撑,支撑端的深沟 ...

这种结构要安装技术很好才能HOLD得住,一般这是丝杠预拉,防止热涨伸缩带来的误差,并不是简单的两端固定的。
图中如果丝杠热涨伸长,右边轴径相对轴承孔位移,并不起到固定作用。还不如右侧轴承固定轴上,轴承右侧游动,左侧加弹簧一定力预紧,保证丝杠任何时候都有预拉力

网友B:
题主说的锁紧螺母是说锁紧轴承的螺母?轴承固定在丝杠上必定有锁紧螺母,我这里设计都比较喜欢把轴承全固定在轴上,决定是否轴向游动在于轴承外圈。所以两边径向支承都会有螺纹,螺纹对轴承肩胛面有垂直度要求,而且丝杠都是出图给厂家制作的,厂家会制造到你要求的精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主说的锁紧螺母是说锁紧轴承的螺母?轴承固定在丝杠上必定有锁紧螺母,我这里设计都比较喜欢把轴承全固定 ...

是轴承锁紧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要安装技术很好才能HOLD得住,一般这是丝杠预拉,防止热涨伸缩带来的误差,并不是简单的两端固定 ...

弹簧收缩方向承受得了切削力吗?弹簧受力收缩就没精度了。

加工中心丝杆预拉伸都是怎么做的,也是弹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要安装技术很好才能HOLD得住,一般这是丝杠预拉,防止热涨伸缩带来的误差,并不是简单的两端固定 ...

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不是,因为丝杠是一端固定了,所以受力主要是固定一端轴承座受轴向力
预拉就是为了防止丝杠热涨引起的变形,好像细长的丝杠用的比较多,其实这类弹簧预紧的也不多,弹簧预紧力不是你这样的,是轴承座有一圈小弹簧顶紧一个挡圈来给轴承一个轴向力,在丝杠上用弹簧预紧有点复杂了。
预拉你可以参考二楼的图,还有直接是丝杠两头各用一组串联的角接触轴承支承,两组轴承背对背安装

网友:
固定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