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个伺服电机惯量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8-11-06):
如图,选用伺服电机,这个惯量是怎么计算的,谢谢大家

网友A:
I=1/2*m*r^2*i^2
m-质量
r- 圆柱体转动半径
i-同步带传动比

网友B:
你这个是纯转动惯量,惯量从负载端折算到马达端的公式为:物体本身的转动惯量/减速比的平方,减速比=大齿轮齿数/小齿轮齿数,而物体本身的转动惯量计算,你可以直接在3D软件里抓,分布均匀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圆柱体转动惯量的公式计算,百度一下就有的,这里的D300物体、轴等,都可以这么换算到马达端。

网友:
最后都要折算到电机轴上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Avb-lZW59316YQ9Cq1JcIQl-kCSkBnzeuYoqCmTan8Qpm9oZ4urlGgaBW7-RYXj_x8BUnyn_srIEXQsTpdL8Qy4MPV72ah4c98El_icIv_

参考第15页
网上很多,随便搜搜都有

网友:
3楼正解,

1 可以三维建模后查询惯量值,然后换算到电机端等效转动惯量(百度文库很多相关资料)
2 常用结构,比如上图,一般的伺服电机选型软件会常备这些模型,可以直接输入参数计算

网友:
还少几个条件,1;同步带轮直径。2;定位时间。3;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I=1/2*m*r^2*i^2
m-质量
r- 圆柱体转动半径

谢谢,你这个只是简单的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纯转动惯量,惯量从负载端折算到马达端的公式为:物体本身的转动惯量/减速比的平方,减速比=大齿轮 ...

软件查看这个惯量从来没用过,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一般在3D软件的“质量属性”里,一般名称叫做“惯性力矩”

网友:
这个需要表格计算公式来算的,

网友:
按照3口说的手动计算下,掌握了方法之后可以用软件计算。如果一直用软件计算,自己永远不懂计算方法,稍微变化一下,又不会了。

网友C:
这个用法,不用算,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肯定不能用。

主要有两个问题

1. 惯量比绝对在几十以上
2. 同步带同时大大减小了系统刚性

这个设计如果做出来,视实际惯量比的倍数,问题从轻到重的现象依次为:电机无法准确定位,电机上电啸叫,电机上电自激摆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法,不用算,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肯定不能用。

主要有两个问题

这个还应该视具体情况定的吧,之前我做过一个设备,就是伺服电机+减速机驱动同步带机构,同步带机构减速比4,减速机减速比8,最终折算到电机端,系统惯量比100左右,设备运转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应该视具体情况定的吧,之前我做过一个设备,就是伺服电机+减速机驱动同步带机构,同步带机构减速 ...

大侠,你好,不确定你是怎么计算的。
就我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日系,欧系,美系,做伺服的厂家,没有任何一家可以做到惯量比100还可以运行的。并不是某一家不行,是整个行业都做不到。

刚性连接的情况下,日系给出来的倍数最大值也就20左右,不同厂家有上下浮动,欧美系给的倍数最大值通常是15,还有更保守,给10的。
考虑同步带柔性连接的状况,这个系数还要打折。

就你说的例子,同步带减速比4,减速机减速比8,两个减速比综合起来的系数1024了,这样还能超100多倍。综合起来就有10万多倍了,这么夸张的的惯量比,简单粗暴的推断一下负载重量,恐怕已经有百十公斤了。外观看起来恐怕也已经严重比例失调了。我个人比较持怀疑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好,不确定你是怎么计算的。
就我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日系,欧系,美系,做伺服的厂家,没有任何 ...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没上线,我按照公式计算的惯量比是50多,与电机样册推荐的惯量比15差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没上线,我按照公式计算的惯量比是50多,与电机样册推荐的惯量比15差了很多

50多的惯量比的话,增加一个减速比为3或者5的减速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