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自动眼镜清洗这块的,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8-11-06):
现在想做一款自动眼镜清洗的机械,超声波清洗(一个超声波),漂洗(另一个),烘干。现在实验发现:有两个问题1、无法清洗干净,用的是洗洁精溶在水里清洗的;2、烘干后镜片有水渍(漂洗的水是纯净水)

请懂行的大侠指教

网友A:
曾经用超声波清洗挤压成型的铝材,如果在细小缝隙有油泥是很难清洗干净的,估计与眼镜清洗相似。当初分析原因其中之一是超声波的清洗能力不足。不知道你在选型的时候是否对清洗设备有所比较,有没有做过可行性分析。

网友B:
1、市面上有专门的眼镜清洗机卖,楼主应该去考察一下。
2、眼镜清洗液是一种专门的清洗剂,洗洁精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用超声波清洗挤压成型的铝材,如果在细小缝隙有油泥是很难清洗干净的,估计与眼镜清洗相似。当初分析原 ...

正在考虑功率是不是不够等原因,只能从各个因素来考虑了,目前用的已经是工业级的了,考虑到体积的原因,不可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市面上有专门的眼镜清洗机卖,楼主应该去考察一下。
2、眼镜清洗液是一种专门的清洗剂,洗洁精是什么鬼 ...

目前眼镜店用的大部分就是小型清洗机,然后手工水龙头漂洗,最后手工搽镜布擦干的顺序,大部分用的就是洗洁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考虑功率是不是不够等原因,只能从各个因素来考虑了,目前用的已经是工业级的了,考虑到体积的原因, ...

有没有考虑过某种与眼镜不反应但可以去污药水,与超声波共同作用。本来超声波里就有药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眼镜店用的大部分就是小型清洗机,然后手工水龙头漂洗,最后手工搽镜布擦干的顺序,大部分用的就是洗 ...

只能说这些眼镜店13格还不够高。说下我这边商城的【镜匠】,洗眼镜用的是市面上普通的400块价位的超声波清洗设备,介质用的是医用蒸馏水+专用清洗液(乙二醇类+活性剂),一客一换。上烘干机(感觉像是卫生间那种洗手的烘干机改装的),背面带彩绘的眼镜布,擦完直接就送了(毕竟带着小广告呢)。

讲真,洗洁精是坑人的,树脂镜片和镀膜的杀手。

网友:
去丹阳了解一下,大把的工厂,都是用的清洗机,工艺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这些眼镜店13格还不够高。说下我这边商城的【镜匠】,洗眼镜用的是市面上普通的400块价位的超声波 ...

好的,谢谢,我了解了

网友:
类玻璃制品有专用的清洗液吧,貌似易挥发

网友C:
清洗不干净的问题:超声波功率、频率、清洗时间、温度、脏物的成分、洗洁精能否溶掉脏污
有水迹:没有快速干燥、没有切水、漂洗水不干净漂洗不彻底,快速去掉水才是关键
是店还是工厂?这其实是两个概念。我们是做超声波清洗机的企业,主要针对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不干净的问题:超声波功率、频率、清洗时间、温度、脏物的成分、洗洁精能否溶掉脏污
有水迹:没有快速 ...

我们用的清洗机是40000HZ,180W的,3个振头。6.5升的,
眼镜片上一般就是油脂,指纹之类的,有些可能时间比较长,
就是清洗不掉,有的眼镜片可以清洗干净的,是不是与眼镜的镀膜种类有关?
漂洗完烘干后有水渍和微尘粒,是不是与烘干的空气干净度有关系?
你能帮我们推荐几种眼镜的清洗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清洗机是40000HZ,180W的,3个振头。6.5升的,
眼镜片上一般就是油脂,指纹之类的,有些可能时 ...

看频率、功率还算合理,你分析的也比较全面,不同的镀膜吸附油污能力不同,镀膜的理化性质、微观状态应该能看得出,类似玻璃上的脏污很好祛除、水泥上的就不好祛除,包括烘干的氛围是否洁净,建议:1、针对时间长的油污可能要找一款更适合的清洗剂,2、漂洗后能否用纯水喷淋一下,3、快速脱水,气枪不行就只能考虑有机溶剂,酒精、异丙醇相对无毒安全。我们主要做汽车配件自动清洗,对眼镜我没有亲自操作过,说的不见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频率、功率还算合理,你分析的也比较全面,不同的镀膜吸附油污能力不同,镀膜的理化性质、微观状态应该 ...

好的,谢谢

网友(2019-07-24):
楼主留下个联系方式呗 1303890045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