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典结构上 轴承的游动间隙的疑问

楼主(2018-11-06):
这是一根静止轴上的同步轮(过度的),2个同步轮已经锁成一体了
大家看看左边轴承游动幅度是不是比较大啊。。。大于1mm

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机器上的结构

网友:
我设计还是想办法把外圈或者内圈轴向固定,怕它在空隙里来回走
这个是带轮中间轮的结构,要组合起来,不知道为何要这样设计,两个轴承选择也差别很大,难道是两个带轮受力不一样?
这样给带轮和轴的同轴加工都带来很多要求

网友:
这个结构有游隙吗?你能把带轮推动就算你狠!

网友(点评):
轴承能动,带轮不能动

网友:
没有看懂为什么这样设计。
一般都是将轴承内圈或者外圈固定一个,另外一个留间隙。

网友:
给楼主顶一下帖子

网友:
跟 丝杆的安装方式  固定-支撑   差不多,没什么问题 。

网友(点评):
丝杆支撑端有卡环,卡环浮动量很少的

网友:
左侧是深沟球轴承,右侧是双列角接触轴承,从该设计者的角度考虑应该是右侧定位,所有的轴向锁紧力都给双列角接触轴承,左侧的带轮比较宽,很可能承受的径向力比较大,所以选用一个大的深沟球轴承。留的间隙主要是防止累计加工误差致使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从而缩短其使用寿命。很不错的设计。个人愚见。

网友(点评):
同意。控制该控制的,放开该放开的。

网友(点评):
可以看看我12#的回复

网友:
看结构,大轴承浮动安装可以。
总的结构做的这么复杂应该是受结构空间的影响,想简化结构不一定改的动。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看看我12#的回复

网友:
为了给装配留一些误差补充量吧。

网友A:
轴承轴向游动这个就不管了,轴承跑不掉,想必转速要求不高。
这个结构疑问重点在于轴和带轮三个零件互相循环一样的同轴度要求,循环一周,同轴到本身,而且每个零件都要两个圆柱面同轴,这是不是设计上比较禁忌?假如加工控制不好怎么办?哪个配合更松一些容许偏差量?我想,很多轴系设计的朋友都没设计过这类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轴向游动这个就不管了,轴承跑不掉,想必转速要求不高。
这个结构疑问重点在于轴和带轮三个零件互相循 ...

谢谢大侠的关注,你这疑虑也有道理
附上两个同步轮的配合公差,他们之间是比较松的,装配过程中是先把各自的轴承装好,然后再装到一起,也就是右边装进来的时候,主要是角接触轴承跟轴的配合

然后是两个同步轮大小的区别,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两个同步轮要装到一块放在轴的悬臂位置,想同样的轴径,肯定是按大的那段取,但是那样右边螺丝跟轴承就挨得很近了

另外说明下,小带轮是从电机出来传过来的,是第一级
大带轮往下传到一个大转盘上,大转盘上的带轮选择了一个宽度较大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