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门板会不会下垂的厉害

楼主(2018-11-06):
如图这种样式的门板,一台机器上两件,长度680,高度570,就靠左上角的圆孔固定(上下各一个孔),钣金件的厚度是1.2,表面喷粉,问这个跨度的门板安装后后下垂吗?下垂的厉害吗?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长宽基本差不多,上下铰接,不会下垂得厉害

网友A:
就靠左上角的孔固定吗 会不会下垂变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靠左上角的孔固定吗 会不会下垂变形呀

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社区问问,上下各有一个孔,铰链固定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社区问问,上下各有一个孔,铰链固定 的

加筋

网友:
1.2mm跨度680,时间长了肯定会下垂,在背面中间加筋或者通过折弯增加刚度。

网友:
如果只是一块钣金,那肯定会下垂,建议多增加一些机构,多做一些加强筋板。

楼主:
这样可好?

网友:
表面没有压型,背部没有加强筋刚度会很差,下垂可以预见

网友:
可以加个门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