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钣金师傅帮我看看

楼主(2018-11-06):
我对钣金不是很了解,现在要做个钣金零件,需要在12MM边法兰上面加M3通孔螺柱,如图。各位看看加工方面有没有问题,这样的螺柱是铆接的还是焊接的。

网友:
这个不太懂 看着像是焊接的

楼主:
怪我没说明白,我想问的是压铆或者焊接,哪个可以在12MM边法兰上加M3的通孔螺柱,如果都不行那我再换方案。

网友:
压铆最好,办不了的只能焊接上了

楼主:
懂了,压铆。这事得问清楚,不然把图发出去,加工不了就搞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了,压铆。这事得问清楚,不然把图发出去,加工不了就搞笑了。

查查什么叫法兰。这个应该叫翻边,折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压铆。这事得问清楚,不然把图发出去,加工不了就搞笑了。

不清楚你的负载,

如果负载不大,完全可以不用铆,大大降低成本。

网友:
电焊也可以。最好是压铆。

网友:
建议铆接,螺柱焊需要买专用的设备的。

网友:
可以压铆

网友:
直接压铆螺母,焊什么焊

网友:
可以发给我们做139229176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什么叫法兰。这个应该叫翻边,折边。

SW上叫边线法兰,我也跟着叫了。正确的该叫什么?

网友:
可以用焊接螺母柱,在钣金上做定位孔就行了

网友B(2018-12-08):
12mm厚,压铆好压吗?考虑焊接。

网友:
有个问题:  是压铆后再折弯?还是折弯后再压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mm厚,压铆好压吗?考虑焊接。

是翻边12mm,不是板厚

网友(2020-08-24):
压铆或者储能焊。

网友:
首选压铆,次选手铆,后选焊接

网友:
首选压铆,次选手铆,后选焊接。

网友:
有专门的螺柱焊机,很方便,你可是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
直接压铆

网友(2020-09-27):
折弯之后打拉铆就好了

网友:
压铆方便快捷,成本低

网友:
你这个得折弯之前压铆。两边都成型的话压铆机放不进去的。压铆之后折弯还得避开螺母。总之工序繁琐又单调

网友(2020-11-19):
那个抽芽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2021-05-02):
正常铆接,如果强度大  内部点上几点

网友:
压铆母或者涨铆母都可以,要求不高也可用带子口的焊接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