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关于重读《机械原理》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11-06):
《机械原理》孙恒主编第七版中发现书里有处错误
机械原理第8-4节,在“按预定的轨迹设计四杆机构”小节中,按照书中的设计步骤画图所找到的B1 B2 B3 B4 B5这五个点中,B2与B4并非像文中所言关于AD对称。另外图8-54(a)中线段B4M4与另外几条线段BiMi也并不等长。
所以感觉这一小节的方法并不是太正确,存在瑕疵,有点糊弄读者的意思。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没问题,烦请帮小弟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认真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国产的教材,看六几、七几年之前的那些吧。后面的质量……详细为了评职称写的那些论文。推荐日本、德国、美国的专业教材,社区里能搜到中文版的

网友:
楼主还真是认真,这个精神值得佩服。对照图片测量了一下,几个BM的长度确实不同,误差还挺大

网友:
先留个记号,周末看看。孙桓的《机械原理》犯这种错误?!

网友:
是不是理解有问题?

网友:
太过于理论了啊!

网友:
回楼上各位老师,经过再次证明,发现书中所说到的对称确实可以推导出来。下面我把书里面涉及到的那个结论简单摘要出来,证明过程如下。

楼主:
之所以第一次没有在电脑上画出来那个DB4和DB2关于AD对称,是因为以M4为圆心,BM长为半径作的圆与以A为圆心,AB1长为半径的圆有两个交点,也就是说B4的位置有两种情况,在选择真实交点的时候,我想当然的按照连杆上Bi点运行轨迹的先后顺序来选了,把B3右边那个交点给排除了,因为按照先后顺序B4不可能走在B3的前面。但是我忽略了文中还有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采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要注意到连杆机构顺序性。因为从A点做的射线,AB的长度,都具有任意性,只要这些任意性的因素取得不恰当就会造成连杆运行轨迹的错位。所以我第一次作图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因素没有选合理,导致连杆轨迹错位,把此方法在后续步骤中要用到的那个对称点因为错位给排除了,不对称的那个点给留下来了,后续的步骤就不能进行下去,所以误认为此方法不太对,真是冤枉了前辈们的成果
最终结论:课本是对的,怪就怪在自己看书不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