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机屁股有个黑洞?

楼主(2018-11-06):
各位社友有没有注意到,不管是什么样的民航客机,在它的尾巴上面都会有一个大洞,这个洞对于飞机来说,是不是有着什么不一样的功能呢?是一定需要的吗?

这个洞,名字就叫做APU,其实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辅助的动力源。

对于这个装置,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涡轮发动机了,主要的作用就是为客机提供电源以及压缩空气,有着辅助动力的一个装置,还可以提供部分的推力的装置,可以说是飞机上面必不可少的一个部位了,同样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一般来说的话,飞机在起飞之前也会由它给主动发动机提供电源跟压缩空气,当飞机在起飞了之后,在飞行过程当中,这个装置可以很有效地保证飞机发动机输出的能量,也就是全部功率都用于飞机的加速跟爬升了,从而保证飞机性能~

同时在巡航的过程当中,如果发动机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停飞的时候,这个装置也可以充当重启发动机的先锋,为重启发动机提供所需要的能量。

辅助动力装置作为一个系统,由 APU 发动机、进气系统、排液系统、燃油系统、数字控制系统和起动系统等组成,APU 一般装在机身最后段的尾锥之内,在机身上方垂尾附近开有进气风门,排气直接由尾锥后端的排气口排出。

哈德逊河迫降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嘛?

当时在客机两台发动机,同时都撞向了鸟,都已经是报废的情况下面,幸好在当时机长及时地启动了APU,恢复了电力跟液压,才使得虽然有伤亡,但是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做一个假设,如果当时的飞机没有APU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呢?

可能到了最后就是机毁人亡的一个状态吧!最后可能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生还,所以说这个APU装置,除了可以为飞机提供电力跟压缩空气之外,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作为飞机上面的最后一道安全保障,来保证飞机上面所有乘客以及机组人员的安全。

所以说啊,大家不能小看了这个飞机尾巴后面的那个洞了,其实有着大作用呢!大家看完了上面的解说之后,大家都该明白了这个洞的重要性了吧?(转)

网友A:
[原创]高大上的俄毛子飞机,其实很搞笑!Part 2

74281 次点击
199 个回复

coolface2 于 2014/11/7 10:38:1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高大上的俄毛子飞机,其实很搞笑!Part 1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075774

这次本大湿揶揄的对象是毛子的图95轰炸机。

    图-95(ТУ-95)战略轰炸机家族是前苏联图波列夫飞机设计局研制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北约代号熊”(Bear)。设计上采用后掠机翼,翼上装4台涡桨发动机,每台发动机驱动两个大直径反转四叶螺旋桨。机身细长,翼展和展弦比都很大,平尾和垂尾都有较大的后掠角。

    毛子的军事工业向来是被米国牵着鼻子走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米国有了新玩具——苏联领导压力山大——苏联也要有更好的新玩具——苏联也有了新玩具………………………米国又有了更新的玩具………………

    于是,财大气粗的米国就这样一直牵着毛子的鼻子走到了1991年的平安夜………………

    时间回到了1952年,米帝研制成功了载弹量27吨的"同温层堡垒" 划时代的B-52轰炸机。

    这玩意儿,飞得比当时的战斗机还快,装了一肚子炸弹,可以飞一万公里。如果从本土起飞,可以炸完莫斯科再返回西德备降。

    面对美帝的天顶星科技,苏联领导人又开始压力山大了,于是,领导人又开始揉捏技术人员了。

    可是,材料科技的短板一直制约着毛子航空发动机的进步。当时的飞机设计局们面领着两个选择。

    1、使用喷气发动机,但是毛子发动机,特别大,特别重,特别耗油的毛病,地球人都知道的。这样造出来的飞机,速度当然快,不过航程肯定短。这种飞机,到时候用来做战术轰炸机,肯定太大,太笨重,做战略轰炸机,航程又不够……纠结啊!!!

    2、使用传统螺旋桨,航程和载弹量都可以赶上B52,但是速度嘛………………尽量啦,你懂的………………

    出乎意料的是,领导两个方案都批准了。

    为啥批准两个方案???因为54年的五一节就快到了,领导需要前一种飞机用来震慑西方国家的资本家们。

    而后一种方案才是真正干活儿的。

    于是,前一种方案就是今天的的米亚-4轰炸机。

    用五十年代的眼光看,米亚4的后掠翼,喷气发动机,以及低空掠过的巨大轰鸣,确实震慑住了红场的一帮西方记者们。

    米亚4 的所有资料都是机密,但是既然在记者面前现了身,那么米亚4的速度和载弹量都是可以估测出来的。航程就没办法了,总不可能跟着米亚4 一直拍照到他燃油耗尽吧。

    于是米亚4就作为北极熊明面上的战略轰炸部队,正式进入现役。

    而实际上,以米亚4的航程,根本就不能作为战略轰炸机使用。

    再回到图95,也就是前面说的第二个方案。

    以当时的苏联的技术实力,用螺旋桨的话,不管是活塞螺旋桨还是涡轮螺旋桨,航程都可以轻松做到一万以上。

    不过速度就…………

    为了解决螺旋桨飞机的速度瓶颈问题,tu95使用了很多当时的新技术。

    首先是后掠翼,后掠翼是二战后才有的新技术,主要用于高速飞机。一般情况下,现在的飞机,喷气的大都是后掠翼,螺旋桨的大都是平直翼。

    图95是为数不多的,使用螺旋桨的后掠翼怪物。

    其次,就是图95的共轴对转螺旋桨。

    图95的每个螺旋桨,其实是两个螺旋桨,装在同一个轴上,直径相等,转向相反。一个正传,一个反转。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

    1、不需要太大直径的螺旋桨也可以获得足够推力;

    2、共轴反转,可以互相抵消力矩。

    缺点就是噪音太大,以至于图95成为世界上唯一一种可以使用声呐探测的飞机。

    从此以后,各国海军的声呐除了探测潜艇以外,还多了一个功能,探测并且识别图95。

网友:
飞机身上打了好多补丁,

网友(点评):
形象,但是那是维修孔之类

网友:
APU可以辅助发动机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创]高大上的俄毛子飞机,其实很搞笑!Part 2

74281 次点击

因为螺旋桨比较大,会打到地面,所以后来修改提升了起落架的高度,哈哈。

网友:
兄弟,你第一句话说得太绝对了哦!!!
民航机ATR 72就没有这个单独的APU的洞。

而且你文中说那个洞就是APU是错误的,APU是在机翼室里面,那个洞只是APU辅助动力设备的排气管而已。

网友:
看来鸟????儿对于飞机的危害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