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高难度操作求教

楼主(2018-11-06):
如何将上面曲面从边缘实体填充到下面板上?

网友:
以下面红色板画草图,轮廓就是上面的曲面外轮廓,然后拉伸,成形到面。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说明白我可以

网友:
先将曲面加厚成实体,然后按照磨具分型的办法,分型以后分割拉伸出来的一整块

网友:
不太明白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填充是什么意思,我们常用曲去修剪实体形成定位支撑面。

楼主:
做好了,谢谢了,先偏距面成整体,然后拉伸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