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误差和一次误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二次误差?

楼主(2018-11-06):
学习阿贝原则,说符合阿贝原则,测量误差为二次误差,不符合阿贝原则,测量误差为一次误差,对一次误差和二次误差的含义有些模糊,

请教:二次误差和一次误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二次误差?什么样的误差叫二次误差?

网友:
我的理解是
二次误差是你的测量原理没问题(符合阿贝原则),误差是出在你的测量工具本身制造精度,理想状态下你是可以接近“真实”值的。
一次误差是你的测量原理有问题(不符合阿贝原则),你的测量误差会由几部分组成,你不可能接近“真实”值的。

网友:
二次污染同解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比如螺旋测微仪,复合阿贝原则,测量物体和测量卡爪在一个轴线上,减少了仪器的误差。
游标卡尺,就不符合阿贝误差,读数的距离和卡爪测的距离是平行线,根据卡爪的平行度有一定仪器误差。

网友:
记得应该是:
一次误差,是直接量出来的。比如用卡尺量轴直径
二次误差,是间接的算出来。比如用卡尺量面板上的孔距,先量两个孔直径,再量两个孔边距,最后计算得出孔距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很多高手

网友:
阿贝原则是长度计量的最基本原则,其意义在于它避免了因导轨误差引起的一次测量误差。在检定和测试中遵守阿贝原则可提高测量的准确度,特别是在使用不符合阿贝原则的仪器时,更要注意阿贝原则的应用。

网友(2021-01-12):
1.2.测量误差的分类及解决方法:
1.2.1系统误差(第一类误差):
保持恒定不变或按照一定规律变化的测量误差称为系统误差。是由于测量设备、方法的不完善和测量条件的不稳定引起的。表示了测量结果偏离其真实值的程度,反映了测量结果的准确度,用准确度来表示系统误差的大小。系统误差越小测量结果的准确度就越高。
1.2.2偶然误差(第二类误差):
又称随机误差,是大小和符号都不确定的误差。即在同一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反复测量,各次结果服从某种统计分布。产生的原因很多,如温度、磁场、电源频率等的偶然变化都可以引起。另一方面观测者的分辨能力的限制也是一个来源。偶然误差反应了测量的精密度,越小精密度越高。
1.2.3疏失误差(第三类误差):
测量过程中操作、读数、记录和计算等错误所引起的误差。
1.3分度值:在计量器具的刻度标尺上,最小格所代表的被测的量的数值叫做分度值,分度值又称刻度值。分度值就是测量仪器所能测量的最小值。

网友:
绝对测量状态下,在符合阿贝原则下,测量方向上的不确定因素为一阶误差,在垂直于测量方向上造成的变动影响,需要通过数学算法来确定影响大小,这叫2阶或高阶误差。一阶误差是告诉你处理问题要抓主要矛盾,2阶和高阶是告诉你,世界上所有因素都相互关联影响的,没有孤立存在的,你思路要周全。在比对测量时,阿贝原则变得扑朔迷离,9成以上甚至更多的人就不太能理解了,至少需要在建模型后再分析测量误差才可以判断清楚什么是当下阿贝。如果碰到机械模拟建模的比较测量,不要说分析,听懂的人都很少了。所以说阿贝原则讲起来很轻松,书上写的很明了,真正在实际中给别人讲清,有时候跟玄学一样要命。多点头多嗯嗯给表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