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样搭机械设备的支架行不行

楼主(2018-11-06):
先附上原贴http://www.cmiw.cn/thread-809103-1-1.html

听从众多坛友的建议之后,我用槽钢替换了H钢。确实我自己用H钢画出来的那个机架实在是太难看了。主体支架用槽钢来焊接,同时焊接上方管用作斜撑。用的槽钢规格型号是8,高度80mm,腿宽40mm,腰厚4.5mm,理论重量7.05kg/m,粗略地估计一下,整个支架的重量大概是175斤。
劳烦各位看一下这个结构,这样的支架用来作为机械设备的基座是否合理?
此外我对型钢的选型并不太了解,恳请有知道的大侠点击一下原贴,看一看我目前用的这款槽钢是否能满足要求?

2

2

1

1

网友:
立柱和上下横梁的连接方式这样处理不好,让底座形成一个稳定的钢结构,然后四根立柱立在底座上,焊接;上部处理类似。

网友A:
给你一个设备橇体做参考

网友B:
槽钢要立着用,横梁放在立柱上,尽量不要用45°角焊接,做实验用就先考虑结构强度和安装方便,外观以后再改进。

网友(点评):
先搭两个承重框架,再用小两号的做连接即可,槽朝里还是朝外先别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设备橇体做参考

中间的立柱用的是方管吗?那请问下立柱可不可以也用槽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钢要立着用,横梁放在立柱上,尽量不要用45°角焊接,做实验用就先考虑结构强度和安装方便,外观以后再改 ...

请问如何进行焊接呢?

网友(点评):
去找个焊接加工厂看看型材架子怎么焊接的吧,看你这个架子问了2-3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基本这个重量这个要求的是最基本的型材框架。一直在纸面上讨论不会有结果的。

网友C:
第一、上面的长横梁延长一下搭在支撑柱上,别焊在上面,而且槽钢是立着用不是你那样趴着用,强度不好;第二、斜支撑不用支撑到下面,左支撑点应该支撑在主要受力的地方(运动机构安装处),右支撑点跟左边对称就好

网友D:
用的是  50*50方管,承重2t。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是草图,实际上还可以再优化一下,好看些。有时间的话还是大概估算一下,这样心里比较有底。

网友E:
你应该把你的前置条件说清楚:这是一个工作台,工作台面上有一个500~600kg的物体做圆周运动。
这样子讲清楚过后,我觉得帖子里大部分的答案都会不一样的。
你前面画的那个用H钢做的那个架子,应该是我之前建议的120或者150的H钢,之所以用这个规格主要由两个原因:一是强度,二为配重。
但是在当时第一句话我就有讲:用H钢会比较丑,是我会直接用方管。但是图片里的丑也不仅仅是因为用了H钢,还有另一个原因:H钢的规格和你架子的尺寸规格不匹配。直接点就是你架子做小了。
为什么会小了?我敢肯定我当时建议底座配重1吨,而你的架子绝对不够1吨,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不协调且丑的原因。
我也有用过H钢焊接架子,但是是家里设备自用的测试台,测试设备总重600kg左右,作动机构重量60kg左右。整个底座1.2t,膨胀螺丝一打,稳得一B。
但是如果是给客户做设备,我从来都没用过H钢做底座,都是用的方管。好看,而且外罩钣金也好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  50*50方管,承重2t。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是草图,实际上还可以再优化一下,好看些。有时间的话还 ...

在我心里,会有限分析的都是大神,因为我不会,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立柱用的是方管吗?那请问下立柱可不可以也用槽钢

承重不太大,完全可以,外形不是太大的话(1米左右),可以不加中间拉撑

网友:
结构承载能力足够的,就是结构设计有些地方不合理,缺少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把你的前置条件说清楚:这是一个工作台,工作台面上有一个500~600kg的物体做圆周运动。
这样子讲清 ...

感谢您的建议,那就目前来看,用槽钢来焊接架子是否可以?

楼主:
http://www.cmiw.cn/thread-809074-1-1.html 原帖里有说工作情况以及要求,恳请诸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我心里,会有限分析的都是大神,因为我不会,请收下我的膝盖

自己瞎弄的。

网友:
槽钢焊接示意图,画了一半,大致就是这样的承重框架结构

网友(点评):
肋筋和底部的连接根据需要自己加

网友:
槽钢不如矩形管好拼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上面的长横梁延长一下搭在支撑柱上,别焊在上面,而且槽钢是立着用不是你那样趴着用,强度不好;第二 ...

趴着用是啥意思?我哪里是趴着的?没看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趴着用是啥意思?我哪里是趴着的?没看懂啊

你现在的转90度就是立着的;材料力学里写的很清楚;单位没人指告诉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  50*50方管,承重2t。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是草图,实际上还可以再优化一下,好看些。有时间的话还 ...

我不懂焊接和工艺,但是就结构而言,你这个结构看起来很怪,不专业的感觉,不如楼主结构

再看了看,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构,你的是垂直加载,它的水平加载,不一回事

网友:
结构上看起来刚度很好,但是工艺和焊接不懂

不用参考楼上有限元的结构,那个结构很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