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加热器的设计有想请教前辈们的问题

楼主(2018-11-07):
我刚刚接触机械行业,在学习加热设备过程中因为没有结实的知识基础,所以导致现在的学习过程中止步不前,实在是想不到该怎么设计了,来这里向前辈们取取经,我现在学习的是非标设计加热设备,想问一下780KW   流量1.6m3/s  压力0.8MPa  温度从常温加热到300℃的空气加热器,我设计筒长φ600*2500的话,能不能达到设计要求?请前辈们指点指点,不是很懂

网友A:
SW做个Flow Simulation模拟下
空气加热器有现成成品,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什么类型或者形式的加热器?提供热量的介质是什么?被加热的流体是什么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做个Flow Simulation模拟下
空气加热器有现成成品,可以借鉴一下,

这个是什么?一种作图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类型或者形式的加热器?提供热量的介质是什么?被加热的流体是什么介质?

卧式管道空气加热器,加热管直接加热,被加热介质是空气

网友C:
加热器形式多种多样,可以直接选购成品的呀,为什么要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器形式多种多样,可以直接选购成品的呀,为什么要自己设计?

唔,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做加热设备的,我是当技术的,虽然在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卧式管道空气加热器,加热管直接加热,被加热介质是空气

你求助的是电加热器的功率不会计算还是加热器的结构不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求助的是电加热器的功率不会计算还是加热器的结构不会设计?

结构不会设计,功率还是会算的

网友(点评):
功率裕量系数取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不会设计,功率还是会算的

1、加热器的介质压力0.8MPa,这是一个承压的容器,必须按压力容器的设计规范来设计壁厚,参考标准GB150;

2、容器的直径根据介质的流速,介质流量去计算,公式D=(4*Q)/3.14*v*3600,Q——流量,立方米每小时;v——米每秒;D——直径,毫米;

3、下来是考虑流体介质的进口、出口,这个要和客户商量,看看他们对进出管口高度有没有明确要求,若没有要求,你就自己设计;

4、加热组件与筒体的安装结构设计,考虑密封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结构不会设计,功率还是会算的

1.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5

计算的结果差不多,功率裕量系数我取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热器的介质压力0.8MPa,这是一个承压的容器,必须按压力容器的设计规范来设计壁厚,参考标准GB150;
...

受教了,那样的话筒长是怎么选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的结果差不多,功率裕量系数我取1.2。

应该是比热和密度选取的大约值不一样,我算的是735KW左右,不过还要考虑到质量流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热器的介质压力0.8MPa,这是一个承压的容器,必须按压力容器的设计规范来设计壁厚,参考标准GB150;
 ...

请问一下,那个直径计算公式是应该是D2=4*Q/(3.14*V*3600)是吧,根据Q=S*V*3600转换得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那个直径计算公式是应该是D2=4*Q/(3.14*V*3600)是吧,根据Q=S*V*3600转换得来的

是的,注意单位要统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比热和密度选取的大约值不一样,我算的是735KW左右,不过还要考虑到质量流量的吗?

肯定要把体积流量换算成质量流量!因为热量计算时比热容中是质量单位不是体积单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那样的话筒长是怎么选取的?

筒体长度根据流体介质在容器中停留的时间或者通过的时间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把体积流量换算成质量流量!因为热量计算时比热容中是质量单位不是体积单位。

但是功率计算时没有必要把质量流量计算进去把,公式中的就算设计流量应该单纯也是体积流量计算的,公式不是=CρQ(t2-t1)*1.2/(864*T)吗?里面的流量应该是体积流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功率计算时没有必要把质量流量计算进去把,公式中的就算设计流量应该单纯也是体积流量计算的,公式不 ...

Q=c*m*(t1-t2),m是质量流量。

网友:
该加热器的核心元件是由多根重力式热管按照一定的排列方式组成的热管束, 应用了重力式热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c*m*(t1-t2),m是质量流量。

哦哦,原来是那个公式的参数啊,我习惯直接用转换的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一种作图软件吗?

solidworks一种三维设计软件,这个论坛还有个分版吧,Flow Simulation是它的一个流体(包括热力流)模拟的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一种三维设计软件,这个论坛还有个分版吧,Flow Simulation是它的一个流体(包括热力流)模拟 ...

好的,谢谢